[技术问答] 正交编码

楼主(2020-08-25):
HC32f460哪个定时器正交编码是32位

网友A:
量产的好像没有,都是16位的正交编码。不过可以尝试把两个ADT(高级定时器合成一个32bit的定时器,做正交编码计数)
如果只是单向递加或者递减,那么带ADT的都可以。
如果是需要双向加减都可以的32bit定时器检测正交信号,只能是F460了。

网友B(2021-10-03):
有程序吗,?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