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定制开机自启动程序

楼主(2018-09-05):
 假设应用程序为:

  方法一:主要思想:将应用程序及其快捷方式也添加到映像里,再将快捷方式添加到StartUp目录下,这样当系统运行后应用程序就能自动运行。这种方法不能覆盖wince的桌面, 只是开机的时候加载一个应用程序启动.

  步骤:

  1先保证原工程文件是可以编译成功的。 并且内核映像是可以运行的.

  2创建快捷方式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10#”\Windows\”(注意引号一定要) 其中草药10表示#后所有字符的个数,包括引号, 要根据自己的应用程序的名字修改. (试过这个数字即使不是#后的字符的个数也可以正常启动, 这个我就搞不懂了)把该文件和复制到**_Relase所在的目录(所在目录).

  3在pb中修改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FILES区哉可以包含不是就地执行的可执行文件):       $(_FLATRELEASEDIR)\ NK H       $(_FLATRELEASEDIR)\  NK H (注:$(_FLATRELEASEDIR)表示**_Relase文件夹;NK后面的H表明加入到中的文件为隐藏属性)

  4 把快捷方式添加到StartUp目录下,具体为:修改工程的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Windows\") 由于wince ROM 映像默认将所有文件放到windows目录下, 某些文件在系统引导时必须被移动到特定的位置, .dat文件可以实现移动的功能. 比如上面就是把位于windows下的移动到windows\startup下面. Startup目录决定了程序可以自启动.

  5进入build os 菜单, 选择build and sysgen(clean before buiding要打勾),编译完成,会有错误提示你未在你的磁盘上找到(因为我们在编译的时候选择了clean before building,原来放在**_Relase目录下的文件都被clean了) . 这时把和文件重新拷贝到**_Relase文件夹下,然后MakeImage一下. 这样就把应用程序写进了内核(会在windows目录下). 把生成的或烧写到flash里,这样就可以看到你的应用程序自启动了. 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既然和编译的时候会被clean掉,第二步不就可以不用先复制,而到第五步时再复制过来?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实际测试发现这样的话并没有把和两个文件写进内核(系统启动后,windows下找不到). Bib文件和dat文件都是在make image阶段在用到的,没理由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想不通,希望高手解答. 方法二:将应用程序添加到映像里,然后用你的应用程序直接替换Wince的桌面程序,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自己的应用程序做为wince的shell

  步骤:

  1. 首先执行方法一的1~3步把应用程序烧进内核.

  2. 进入build os 菜单, 选择build and sysgen(clean before buiding要打勾,这里不打勾有时会出现编译的内核不能运行),编译完成,会有错误提示你未在你的磁盘上找到(因为我们在编译的时候选择了clean before building,原来放在**_Relase目录下的文件都被clean了) . 这时把和文件重新拷贝到**_Relase文件夹下, 然后修改(若在pb里找不到,可以到**_Relase文件夹下找): [HKEY_LOCAL_MACHINE\init]"Launch50"="""Depend50"=hex:14,00, 1e,00把这个改成你的应用程序(比如:)。当wince系统启动时, 它会顺序执行launchxx, xx是一个十进制数, dependxx指出在当前应用程序运行之前launch20(十六进制是14),lanuch30(十六进制是1e)必须先运行. 打开可以看到. Lanuch20对应的是, launch30对应的是. 我们自己的shell应该在这两个进程加载完成之后才能正常运行. 另外,wince帮助文档里有一段话: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by all applications that the kernel starts at startup through the HKEY_LOCAL_MACHINE\Init registry key.

  看来我们的源程序里应该加上signalStarted函数了. 对于mfc的程序我们可以在initinstance的return 以前. 加上这行代码SignalStarted(_wtol(GetCommandLine())); 其实如果一个应用程序要从init里加载,那么肯定有一个unicode字符串作为命令行参数,这个参数被转化为整型后传给signalStarted函数. 通过这种方式通知操作系统它本身运行完毕. 建议任何通过init启动的应用程序都应该加上signalStarted函数.

  3. MakeImage一下, 把生成的烧写到flash里,这样就可以看到你的应用程序自启动了.  而且wince的桌面程序都不会启动了,你的程序就是wince的shell,但有个问题,就是当你把应用程序关闭的时候由于原wince桌面程序的丢失而会使机器死机。

  方法三:主要思想:将应用程序添加到映像里,然后修改注册表,让应用程序自启动。这回不替换wince的桌面程序,而是让wince像加载桌面一样加载你的应用程序,效果跟方法一是一样的。

  跟方法二是一样的,稍有不同:在文件中[HKEY_LOCAL_MACHINE\init]之下添加如下语句:"Launch80"="" "Depend80"=hex:1E,00跟方法2的区别是没有换掉.

  当然,前面三个方法的前提肯定是你的这个程序,在当前的PB工程编译的内核里有可以正常运行的. 这一句看起来是废话,其实很重要. 我这在调试的时候,一度程序不能启动, 我一直认为是注册表或bib文件出错了, 调了很久都不行. 最后才发现,我这个应用程序是在之前的SDK下编译的, 在当前的系统一根本不能运行. 于是我又在可用的系统下重新编译了一个新的SDK,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