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函数历程里为什么这样的?

楼主(2020-08-25):
void I2C1_EventIRQ_Handler(void)
{
    if(i2c_interrupt_flag_get(I2C1, I2C_INT_FLAG_ADDSEND)){
        /* clear the ADDSEND bit */
        i2c_interrupt_flag_clear(I2C1, I2C_INT_FLAG_ADDSEND);
    }else if(i2c_interrupt_flag_get(I2C1, I2C_INT_FLAG_RBNE)){
        /* if reception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I2C1 will read a data from I2C_DATA */
        *i2c_rxbuffer++ = i2c_data_receive(I2C1);
    }else if(i2c_interrupt_flag_get(I2C1, I2C_INT_FLAG_STPDET)){
        status = SUCCESS;
        /* clear the STPDET bit */
        i2c_enable(I2C1);
        /* disable I2C1 interrupt */
        i2c_interrupt_disable(I2C0, I2C_INT_ERR | I2C_INT_BUF | I2C_INT_EV);
    }
}

为什么最后一行操作了I2C0,不是I2C1呢?

/*!
    \brief      handle I2C1 error interrupt request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I2C1_ErrorIRQ_Handler(void)
{
    /* no acknowledge received */
    if(i2c_interrupt_flag_get(I2C1, I2C_INT_FLAG_AERR)){
        i2c_interrupt_flag_clear(I2C1, I2C_INT_FLAG_AERR);
    }

    /* SMBus alert */
    if(i2c_interrupt_flag_get(I2C1, I2C_INT_FLAG_SMBALT)){
        i2c_interrupt_flag_clear(I2C1, I2C_INT_FLAG_SMBALT);
    }

    /* bus timeout in SMBus mode */
    if(i2c_interrupt_flag_get(I2C1, I2C_INT_FLAG_SMBTO)){
        i2c_interrupt_flag_clear(I2C1, I2C_INT_FLAG_SMBTO);
    }

    /* over-run or under-run when SCL stretch is disabled */
    if(i2c_interrupt_flag_get(I2C1, I2C_INT_FLAG_OUERR)){
       i2c_interrupt_flag_clear(I2C1, I2C_INT_FLAG_OUERR);
    }

    /* arbitration lost */
    if(i2c_interrupt_flag_get(I2C1, I2C_INT_FLAG_LOSTARB)){
        i2c_interrupt_flag_clear(I2C1, I2C_INT_FLAG_LOSTARB);
    }

    /* bus error */
    if(i2c_interrupt_flag_get(I2C1, I2C_INT_FLAG_BERR)){
        i2c_interrupt_flag_clear(I2C1, I2C_INT_FLAG_BERR);
    }

    /* CRC value doesn't match */
    if(i2c_interrupt_flag_get(I2C1, I2C_INT_FLAG_PECERR)){
        i2c_interrupt_flag_clear(I2C1, I2C_INT_FLAG_PECERR);
    }
    /* disable the error interrupt */
    i2c_interrupt_disable(I2C0,I2C_INT_ERR | I2C_INT_BUF | I2C_INT_EV);
}

也是最后一行为什么操作I2C0不是1呢?

网友A:
好像开发板的例程没有这个问题,,,估计库函数只是基本的调用实例,,而不具体的实现什么,,,有的几个例程gpio和描述都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