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开机画面后,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8-09-05):
最近按照网上的方法设置开机画面,将.bin格式800*480图片通过USB下载到FLASH中,然后开机后用EBOOT从FLASH中读取该文件到EBOOT_FRAMEBUFFER_UA_START,结果是能显示画面,但是不能进入系统,为什么?

Loading Kernel......

..............................................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 Device Name 'SMDK64100' ***

INFO: Using static IP address 0000.

INFO: Using subnet mask 2525250.

waitforconnect

INFO: using TOC[1] dwJumpAddress: 0x80157734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50157734h (Virtual Address 0x80157734h)...

这是串口打印信息,执行到这里就不动了。

loader.h的修改部分如下:

#define PIC_BLOCK                                                        6

#define PIC_BLOCK_SIZE              25//8        //1M

#define PIC_SECTOR_SIZE             BLOCK_TO_SECTOR(PIC_BLOCK_SIZE)

#define PIC_SECTOR                  BLOCK_TO_SECTOR(PIC_BLOCK)

这是定义FLASH中存放图片信息的块,后面的块依次后移。

发现若图片文件烧写不成功,显示花屏的话,就可以启动系统。会不会是将图片加载到RAM时与NK加载到RAM时地址冲突,但我的图片是写入到EBOOT_FRAMEBUFFER_UA_START地址的,不是写入到NK文件地址的啊?有谁能解决下不?

address, flash, mask, 图片, 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