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用的RTX是开源的吗?

楼主(2020-08-25):
如题是开源的,还是调用库lib 的?打算学一学,不开就不学了。谢谢

网友A:
RTX的MDK搞的,是不开源的,貌似国内用这个的也不是很多,玩比较流行的RTT吧。

网友B:
开源的,这个用的人很多很多。 都是封装在CMSIS RTOS接口下。

网友C:
首先,是开源的。
其次,只要知道用法就可以了,不必去研究它的实现原理。所以一般来说整到项目中的时候都直接用lib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的,这个用的人很多很多。 都是封装在CMSIS RTOS接口下。

源码哪里找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开源的。
其次,只要知道用法就可以了,不必去研究它的实现原理。所以一般来说整到项目中的时候都 ...

源码哪里找呢?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源码哪里找呢?大神

不是开源的,只有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源码哪里找呢?大神

如图.

感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