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几个基本的迷糊的问题

楼主(2018-09-05):
.内部4K的SRAM需要我们自己初始化吗?应该不用吧,否则为什么从NADN启动时候可以把代码自动拷贝到SRAM得前4K呢?(其实就是想知道不管从NAND启动还是NOR,SRAM需要我们代码初始化吗?)

2.从NAND启动的时候,刚上电,NAND也没有被初始化啊,那么NAND的前4K如何拷贝到SRAM的,而且假设已经初始化了,那么我自己的代码是否 需要初始化NADN呢(其实就是问,不管从NAND启动或是NOR,NADN需要我们代码自动初始化吗?外部电路引脚的配置貌似已经配置好了)

3.关于MDK的配置,我基本明白了RO RW 分散加载文件等的意思,就是加载域和执行域,也就是执行的时候,执行域必须在咱设定好的地址上,我们的加载域是连续的,这就需要.S启动代码有1段应该是拷贝函数,把RW拷贝到对应的执行域,但是我在.S启动代码里没有找到这一段,那么到底是谁拷贝的呢?(最迷糊了,看了网上的代码,都说有这么一段拷贝的程序,但是。s启动文件我就是没找到)(MDK里拷贝RW这块我最不理解了,找不到拷贝函数,但是程序在NOR,有RW可以执行)

4.关于下载到NAND或者NOR:

NAND:我配置了MDK的Utilities,选择了JLINK,然后SETTING,Programming Algorithm里,关于2440的算法只有128M的NAND,但是我的是256M的NAND,所以我修改了算法,就是把长度从800000改成1000000,但是下载的时候还是提示LOAD 算法失败,我LOAD算法的位置就是SRAM的地址。而且NAND128M的算法,默认其实地址是0x30000000,这个地址到底是何意思呢,是我要把代码下载到NAND得这个起始地址(NAND也没这么大?)?还是下载的SDRAM里,然后通过算法下载到NAND得0地址啊?我假设第一种情况,把起始地址改为0x0,也不行,默认地址也不行,都提示LOAD 算法 FAILED.

NOR:我ADD 2440的NOR算法,但是里面根本没有2440的NOR算法,是不是得自己写或者找个相近的啊?

总之,下载NAND的时候,应该是在NAND启动下还是NOR?反应下载NOR时候,肯定在NOR模式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