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前后台代码的问题(ADS编译)

楼主(2018-09-05):
请教一个前后台代码的问题外部中断触摸屏TP的 一段代码:

  在主函数里面:

int main(void)

{

  InitTouchpanel();                   //初始化ADS7846控制信号以及中断信号

  while(1);

  return 0;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ouchpanelHandle(void)

{

   ReadTouchpanel();                  //对触点进行采样校准,并输出触点坐标

   *(RP)GPIO_PORTA_INTRCLR |= 0x20;                 清除标志

   *(RP)GPIO_PORTA_INTRCLR &=~(0x20);

   return;

}

这样每次检测到笔中断 ,都可以打印出代码。

代码换成下面前后台时候方式,却无法打印出坐标,等于没有执行到ReadTouchpanel函数,为什么,见鬼了:

主函数main.c

extern Pan;

int main(void)

{

  InitTouchpanel();                   //初始化ADS7846控制信号以及中断信号

  while(1);

   {

     if(Pan==1)

       {

          ReadTouchpanel();   //对触点进行采样校准,并输出触点坐标

          Pan=0;

        }

    }

  return 0;

}

*.c

volatile int Pan=0;

中断代码:

void TouchpanelHandle(void)

{

   Pan=1;

   *(RP)GPIO_PORTA_INTRCLR |= 0x20;             清除标志

   *(RP)GPIO_PORTA_INTRCLR &=~(0x20);

   return;

}

很简单代码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