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调试请教?

楼主(2020-08-25):
1.我想请教下FX3的uart接口的调试信息打印出来,要如何实现,硬件是接哪几个脚,软件使用什么工具,参数如何设置?
2.我在调试AN75779程序是对帧定时器的值为什么设置200或者400毫秒不清楚?如何评估DMA复位时间呢?且USB3.0传输图像着帧率是通过上位机来设置,FX3固件是如何实现帧率调整的呢?

网友A(2024-01-12):
硬件连接:

将FX3的UART引脚(通常是TX和RX)连接到您的电脑或其他调试设备。
软件工具:

您可以使用串口通信软件,如PuTTY或Screen,来连接到FX3的UART端口。
参数设置:

在软件工具中,您需要设置正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参数,以确保与FX3正确通信。
在FX3端,您需要在代码中配置UART模块,设置相应的波特率和数据格式。
在代码中,您可以使用printf()函数或类似的输出函数来打印调试信息。

网友A:
AN75779程序:

AN75779是一个液晶显示驱动器。要了解其程序中帧定时器的值设置,您需要查看该程序的相关部分,了解其工作原理和定时器的功能。
帧定时器的值:

帧定时器的值通常与显示刷新率和系统时钟频率有关。设置为200或400毫秒可能是为了与显示器的刷新率相匹配,或者是根据系统的时钟频率和其他因素计算得出的。
如果您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其工作原理,建议查看AN75779的规格书和技术文档。
DMA复位时间评估:

DMA(Direct Memory Access)复位时间与具体的应用和硬件配置有关。要评估DMA复位时间,您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硬件架构和配置。
DMA模块的工作方式和特性。
数据传输的量和速度要求。
系统内存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情况。
这通常涉及到深入的硬件和软件知识,以及具体的应用需求。建议您根据具体的项目需求进行研究和测试。
USB3.0传输图像的帧率设置:

USB3.0传输图像的帧率通常是通过上位机软件来设置的。上位机软件会根据需求发送相应的图像数据和控制信号给下位机(FX3)。
在FX3固件中,您可以通过处理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和控制信号来实现帧率调整。这通常涉及到对USB数据传输协议和图像处理算法的实现和优化。

网友B(2024-02-29):
涉及到深入的硬件和软件知识,以及具体的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