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322的两个PWM可以输出这个波形吗?

楼主(2020-08-25):
赛元同时钟源的两个PWM可以生成这样的波形吗,试过控制占空比和控制是否将PWM输出到IO,都不能实现,即使加了延时,也是会同步,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您好,这个波形可以用PWM带死区的互补模式实现,SC92F7323没有这个功能,我们有部分芯片的PWM是有这个功能的,例如SC92F7463B,附件是规格书,您可以看一下。

网友B:
看频率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