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136K8TA Flash读写操作问题

楼主(2020-08-25):
L136K8TA Flash写操作,只要一写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但是单步调试不会进入该终端,程序正常运行,有没有高人解答下啊

网友A:
L136在操作Flash之前,需要初始化flash的时间参数,根据所用的系统时钟,初始化不同的参数。

网友B:
先用厂家的例程,一点一点改,找原因

网友C:
Cortex-M0+ 内核,配合成熟的 Keil &IAR 调试开发软件,支持C 语言及汇编语言,汇编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36在操作Flash之前,需要初始化flash的时间参数,根据所用的系统时钟,初始化不同的参数。 ...

OK ,我试试,感觉有点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