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串口1接收任意长度以回车换行为结束

楼主(2020-08-25):
串口1接收任意长度数据以回车换行符为结束标志。使用Atmel Studio 创建工程,添加外设串口1(因为串口1与调试器的虚拟串口相连接,直接接根USB线即可);
对USART1进行如下配置:

别忘了开全局中断:

生成代码:
对usart1的接收中断函数进行修改(在usart_base.h和usart_base.c):
将usart_base.h里面添加2个外部变量声明
extern uint8_t          USART_0_rxbuf[USART_0_RX_BUFFER_SIZE];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USART_0_rx_elements;

对usart_base.c进行如下修改:
对下面2个变量,去掉static标志
uint8_t          USART_0_rxbuf[USART_0_RX_BUFFER_SIZE];
volatile uint16_t USART_0_rx_elements;

void USART_0_default_rx_isr_cb(void)
{
        uint8_t data;

        /* Read the received data */
        data = USART1.RXDATAL;
        /* Calculate buffer index */
        if((USART_0_rx_elements & 0x8000) == 0) //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0_rx_elements & 0x4000) //接收到了0x0d
                {
                        if(data != 0x0a)USART_0_rx_elements = 0; //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0_rx_elements |= 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data == 0x0d)USART_0_rx_elements |= 0x4000;
                        else
                        {
                                USART_0_rxbuf[USART_0_rx_elements & 0X3FFF] = data ;
                                USART_0_rx_elements++;

                                if(USART_0_rx_elements > (USART_0_RX_BUFFER_SIZE - 1))USART_0_rx_elements = 0; //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在main.c的while里面添加执行语句: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添加3变量:
uint16_t t=0;
uint16_t len;
uint16_t times=0;

while里面添加:
          while(1)
          {
                if(USART_0_rx_elements&0x8000)
                {
                        len=USART_0_rx_elements&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_0_write(USART_0_rxbuf[t]);
                        }
                        printf("\r\n");//插入换行
                        USART_0_rx_elements=0;
                        //串口解析指令控制相应任务--TEST
                        if (strstr((const char *) USART_0_rxbuf,(const char *) "LED1ON"))
                        {
                                printf("LED1打开了\r\n");
                                //实际操作代码
                                //...
                        }
                        if (strstr((const char *) USART_0_rxbuf,(const char *) "LED1OFF"))
                        {
                                printf("LED1关闭了\r\n");
                                //实际操作代码
                                //...
                        }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printf("\r\nAVR128DA48 串口实验\r\n");
                                printf("2020-08-25\r\n\r\n");
                        }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n");
                        if(times%30==0)PORTC_toggle_pin_level(6);//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_delay_ms(10);
                }
        }

自动生成的代码还是有点小BUG,譬如我明明定义的USART1图,它还是给我定义这种usart_0_xx的变量,不过不影响使用,强迫症可以自己修改下。
本代码参考正点原子STM32的串口处理函数,觉得很好用,就参考修改了下。
执行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