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连不上wifi的问题

楼主(2020-08-25):
目前公司的产品用esp8266,存在网络名和密码正确,但是连接不上wifi的问题。
沟通过安信可,说esp8266确实存在兼容性问题。

不知道这个兼容性问题是不是确实存在?是不是跟固件有关?

RTL8710会不会兼容性好点?

@dirtwillfly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网友A:
鬼才知道,要以实际测试和厂家给的信息为准,有时候,厂家的话都不老实。

网友B:
这个只能问厂家,我也没逐个版本测试过。
不行就换呢。
建议换大厂的无线ic啊,更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才知道,要以实际测试和厂家给的信息为准,有时候,厂家的话都不老实。 ...

问技术,说会帐号密码对肯定能连上。
但是实际上我看网上的风评就是RTL8710的兼容性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问厂家,我也没逐个版本测试过。
不行就换呢。
建议换大厂的无线ic啊,更靠谱一点 ...

问技术,说会帐号密码对肯定能连上。
但是实际上我看网上的风评就是RTL8710的兼容性更好。
瑞昱的芯片笔记本都用,应该比较稳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技术,说会帐号密码对肯定能连上。
但是实际上我看网上的风评就是RTL8710的兼容性更好。
瑞昱的芯片笔 ...

肯定啊,大厂的产品都是经过多年考验的,价格能接收的话尽量选大厂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