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两个过孔盖油之后正常,不盖油出现间距报绿,有影响吗

楼主:
我的理解是:阻焊层是负片输出,那是不是这层紫色的阻焊层是没有什么用的,只是表示过孔开窗,间距没什么问题,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2020-08-25):
改规则设置吧,可以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规则设置吧,可以不报错

那是不是这层紫色的阻焊层在实际板子上是不占间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这层紫色的阻焊层在实际板子上是不占间距的

是不影响电气线路的间距,不过最好改规则,在规则“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修改间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影响电气线路的间距,不过最好改规则,在规则“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修改间距就行! ...

好的,谢谢了

网友B(2021-01-11):
很棒棒哦,加油

网友B: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