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下双向tvs管的各特性参数

楼主(2020-08-25):
瞬态抑制二极管(TransientVoltageSuppressor)简称TVS管,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它具有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箝位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

TVS管有单向与双向之分,单向TVS管的特性与稳压二极管相似。

双向TVS管的特性相当于两个稳压二极管反向串联,其主要特性参数有:

截止电压(反向断态电压)VRWM与反向漏电流IR:截止电压(反向断态电压)VRWM表示TVS管不导通的最高电压,在这个电压下只有很小的反向漏电流IR。

击穿电压VBR:TVS管通过规定的测试电流IT时的电压,这是表示TVS管导通的标志电压。

脉冲峰值电流IPP:TVS管允许通过的10/1000μs波的峰值电流(8/20μs波的峰值电流约为其5倍左右),超过这个电流值就可能造成永久性损坏。在同一个系列中,击穿电压越高的管子允许通过的峰值电流越小。

箝位电压VC:TVS管流过脉冲峰值电流IPP时两端所呈现的电压。

脉冲峰值功率Pm:脉冲峰值功率Pm是指10/1000μs波的脉冲峰值电流IPP与箝位电压VC的乘积,即Pm=IPP*VC。稳态功率P0:tvs管也可以作稳压二极管用,这时要使用稳态功率。

极间电容Cj:与压敏电阻一样,TVS管的极间电容Cj也较大,且单向的比双向的大,功率越大的电容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