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跑飞的问题

楼主(2020-08-25):
我用STM32F103VCT6写程序。
有一下一段代码:
void Window0_Wy(void)
{
        char s[8],j,i=0;
        float ShiftValue0;                                                //位移值

        switch(SP_Read.WyBdDs.Uint)
        {
                case 1: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break;
                case 2: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1].Uint);
                        break;
                case 3: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f;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2].Float+((float)SP_Read.WyBzz[1].Uin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2].Float+((float)SP_Read.WyBzz[2].Uint);
                        break;
                case 4: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f;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2].Float+((float)SP_Read.WyBzz[1].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3].Float+((float)SP_Read.WyBzz[2].Uin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3].Float+((float)SP_Read.WyBzz[3].Uint);
                        break;
                case 5: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f;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2].Float+((float)SP_Read.WyBzz[1].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3].Float+((float)SP_Read.WyBzz[2].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3].Uin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4].Uint);
                        break;
                default :
                        break;
        }

        sprintf(s, "%-10.2f", ShiftValue0); //产生:" 123 4567"

        for(j=0;j<6;j++)
        {
                if(s[j]==0x20)
                        s[j]=0;
                else if(s[j]==0x2d)
                        s[j]=13;
                else if(s[j]==0x2e)
                {
                        s[j]=14;
                        i=j;
                }
                else
                        s[j]-=0x30;
        }
        for(j=0;j<=(i+2);j++)
        {
                dispchn4(196+j*6,40,&ALB_NUM[s[j]][0]);
        }
        for(j=(i+3);j<6;j++)
                dispchn5(196+j*6,40);

}
这段代码会跑飞。
其中:
case 5: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f;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2].Float+((float)SP_Read.WyBzz[1].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3].Float+((float)SP_Read.WyBzz[2].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3].Uin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4].Uint);
break;
default :
break;
}
把这段注释掉,就不跑飞了,加上就不行。
大神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看得眼花,看是不是数组越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眼花,看是不是数组越界了。

检查了,没有越界。

楼主:
//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 \
//                                                                SP_Read.Encoder_Xsh1[3].Float+((float)SP_Read.WyBzz[2].Uint);
//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3].Uint);
//                        else
//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4].Uint);
又测试了一下,把上面这几句注释掉没问题。加上就不行,好奇怪

楼主:
跑到这里面来了

网友B:
进hardfault以后,看一下内核的SP值是多少,然后把这个SP值放进内存窗口查看,可以看到栈里的内容,然后向下找偏移第6个32位字的值,这个值就是进hardfault中断时,压进栈里的PC值,也是代码出错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hardfault以后,看一下内核的SP值是多少,然后把这个SP值放进内存窗口查看,可以看到栈里的内容,然后向 ...

谢谢!内核的SP值如何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hardfault以后,看一下内核的SP值是多少,然后把这个SP值放进内存窗口查看,可以看到栈里的内容,然后向 ...

是那个MSP吗?

楼主:
哪个是那个地址啊

网友B:
对,就是msp,在memory窗口输入地址0x200064D0,格式选择unisgned int

楼主:
是080279AB吗?找到这个地址再怎么办呀?

网友C:
char s[8],搞大些

网友B:
在反汇编代码里找0x08002020这个位置,应该就是这里的指令出现了错误

网友D:
@一下版主问问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反汇编代码里找0x08002020这个位置,应该就是这里的指令出现了错误

这个根本看不懂

网友B:
太诡异了,按道理这个地址应该放的是指令,可你这图里看到的却是文字池之类的数据,不是指令

楼主:
谢谢!我把s[8]改为s[18]就好了,可是我不懂为什么就好了。
你给我讲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把s[8]改为s[18]就好了,可是我不懂为什么就好了。
你给我讲讲

就是越界了而已

网友B:
因为 sprintf(s, "%-10.2f", ShiftValue0),10位长度2位小数,ShiftValue0的整数部分很大的话,这个格式化字符串的长度就超过8字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越界了而已

可是我调试时发现没有越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 sprintf(s, "%-10.2f", ShiftValue0),10位长度2位小数,ShiftValue0的整数部分很大的话,这个格式化 ...

整数部分没有那么大,最多5位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数部分没有那么大,最多5位数

就算5位整数,还有符号位,小数点,2位小数,还有结束符0,越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5位整数,还有符号位,小数点,2位小数,还有结束符0,越界了

我说最多5位整数,可调试时就一位整数。我截图给你看

楼主:
看,整数部分1位,是0.
0x0e是小数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整数部分1位,是0.
0x0e是小数点。

你自己都指定了输出宽度,10位宽度,后面会自动补的
先把缓冲区搞长点,看调用sprintf后缓冲区的内容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都指定了输出宽度,10位宽度,后面会自动补的

是吗?我再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把s[8]改为s[18]就好了,可是我不懂为什么就好了。
你给我讲讲

明明数组越界了 还说没越界。可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都指定了输出宽度,10位宽度,后面会自动补的
先把缓冲区搞长点,看调用sprintf后缓冲区的内容就清 ...

sprintf(s, "%-8.2f", ShiftValue0); //产生:" 123 4567"
我试了一下啊,-8.2f不行,
-7.2f就可以。
算了,写-5.2f吧。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明数组越界了 还说没越界。可爱~

版主出来了,我感到很荣幸。
我写-7.2f可以,如果是自动补全的话,也会溢出的吧。
我很想搞清楚,好几个高手帮我,可是我还是糊里糊涂,我太菜了

楼主:
我程序里有好多-10.2f这样的语句,都没问题。
我快崩溃了。

楼主:
我百度搜索的。
m表示打印宽度,可是打印出来没有那么宽。

网友E:
还有 就是注意堆栈溢出方面的问题,你可以把堆栈加大点比较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 就是注意堆栈溢出方面的问题

嗯嗯

网友F:
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百度搜索的。
m表示打印宽度,可是打印出来没有那么宽。

这样也溢出了,只是没有死机而已,不是溢出就一定会死机的
前面已经説了,你先把缓冲区设置大些,然后调用sprintf,再看缓冲区内容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溢出了,只是没有死机而已,不是溢出就一定会死机的
前面已经説了,你先把缓冲区设置大些,然后调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溢出了,只是没有死机而已,不是溢出就一定会死机的
前面已经説了,你先把缓冲区设置大些,然后调 ...

谢谢,我明白了,你真是个大神

网友G:
你可以单步调试仿真,看看程序走到那个函数,进去后进入硬件错误中断了

网友H:
这种问题我都使用逐步排除法,最后就能定位问题

网友I(2020-12-30):
记号,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