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ro51烧入的序列号,程序中如何读取。

楼主(2020-08-25):
Pro51烧入的序列号,程序中如何读取。

网友A:
您好,通过SOC PRO51烧录的序列号,是烧录在flash区域的,可以通过IAP的方式去读取你指定烧录的地址的数据,IAP的操作方式在规格书上有例程可以做参考。

网友B:
这个序列号跟人家那种unique id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任何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序列号跟人家那种unique id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任何用处

哦 明白  不是用来加密之类的  只是用来产生不同的地址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通过SOC PRO51烧录的序列号,是烧录在flash区域的,可以通过IAP的方式去读取你指定烧录的地址的数据 ...

找到问题了,用SC-link烧不进这个序列号,用Pro52可以

SC LINK脱机烧录也是可以烧录序列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