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急求,请帮忙确认这个电源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20-08-25):
为了给运放供电,需要正负15V的电源,请大师帮忙确认这个电源电路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变压器如何选择,谢谢了

网友A:
不可行。
一般的,正负电源电流不一定相等,你的电路将导致变压器铁芯饱和。

网友A:
整流部分采用一个全桥,可以避免饱和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部分采用一个全桥,可以避免饱和的危险。

老师,谢谢解释,一个全桥就可以吗,还是说2路都用全桥会更好?另外,一般运放正负15V是怎么做的呢?我怎么觉得不会用这种方式?

网友B:
运放的工作电流不大,用这个电路没问题。

交流输入用双18V 即可。

网友C:
tps65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