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感觉C++还是未来的趋势啊,STM32都可以用C++编程了

楼主(2020-08-25):
如题STM32竟然可以用C++编程。

网友A:
很早都可以了的啊。只要编译器支持,跟芯片没关系。早些年,winavr都可以用cpp的。

网友B:
用什么编程,是和编译器有关的,只要你的编译器支持,最终可以变为可供烧写的二进制代码,用什么语言也可以。

网友C:
是啊,只要开发环境支持就可以,可以好好学习下C++了

网友D:
51都可以,IAR的编译器支持

网友E:
今年我们才开始用C++  优化后  和C 差不多 , 开三级优化后  没有感觉慢, 我们还是驱动伺服电机
一个三相电机20US

网友F:
不是早就可以了么,现在我编程全都用C++了

底层都用C++了

网友G:
用C++?你得看用了C++的多少特性,每个特性都要用掉一部分系统资源,FLASH或RAM,自己衡量划不划得来就是了.

网友H:
我发一份“很老”的嵌入式C++的资料吧,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I:
怎么我看不到呈

网友J:
几年前用过c++开发过一个小项目,还可以吧,不是新闻

我之前还见过一个arm9的控制器,介绍说内置java字节码解释器,硬件层支持java代码,好像,不过没用过

网友K:
是的很早就有了,有意思的是ST电机库4.x的时候各种面向对象,各种class什么虚函数都用上了;
现在老老实实的退回到C,摒弃抽象硬件层使用LL库使用寄存器,使用结构体了.想将PC端那一套搬到MCU上走的太远了.好在及时回头.电脑端也是,原来基于C,C++的软件改成java后慢的要死,CPU核心翻倍了软件却更慢了(有感于MPLAB,和MPLABX,X你老mu啊!)

网友L:
硬件控制c语言还是编程第一位的!另外安卓的java 也非常广泛!

网友M:
C++写过STM32F103的程序,自己做个简单的UI,用C++的类来封装,代码更整洁。

网友N:
那OS 不还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