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G0003_从SXX32F103移植到AT32F413

楼主(2020-08-25):
MG0003_从SXX32F103移植到AT32F413

前言
这篇迁移指南旨在帮助您分析从现有的SXX32F103器件移植到AT32F413器件所需的步骤。本文档收集了最重要的信息,并列出了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
要将应用程序从SXX32F103系列移植到AT32F413系列,用户需要分析硬件移植、外设移植和固件移植。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13xx

目录
AT32F413 与SXX32F103 异同.... 6
相同点概述 .............................6
差异点概述 ............................. 6
快速替换SXX32F103 芯片 ........ 8
快速验证兼容性 ...................... 8
BSP 工程替换步骤 ................... 8
AT32F413 兼容性解析 ............. 9
功能增强 ................................ 9
高频PLL 设定 .......................... 9
AT32F413 PLL 预分频器 .......... 10
FPU 的ARM® 32 位的Cortex®-M4F .... 10
安全库区保护 ..................... 11
内存容量扩展 ..................... 11
加挂SPI 闪存(Bank3 功能) ........11
32 位定时器 ............................12
SPI1 复用为I2S1 .................... 13
USBDEV 缓冲区 ...................... 13
外设使用区别 ......................... 13
内部温度传感器 ...................... 13
GPIO 5V 容忍管脚兼容 ............ 14
GPIO 5V 容忍管脚特性 ........... 14
GPIO 非5V 容忍管脚使用限制 ..... 14
Standby 模式下自动使能PA11/PA12 弱下拉 ...... 14
GPIO 不识别JTAG/SWD ............... 15
BOOT0 自带下拉电阻 ................... 15
Standby 模式下自动使能PA0 引脚下拉电阻 ............................ 15
PVDEN 从关闭到开启会产生PVD 大于PVD 门限事件 ............... 15
USB 模块系统时钟频率须不小于12MHz ..................................15
USB_DP 存在内部上拉电阻 ....................................................16
TMRx 单脉冲输出,CCx 值设置为1 且DIV=0 时波形输出异常 ..16
TMRx 在CNTEN 未使能情况下,强制输出无效 ....................... 16
TMRx 计时不准.................................................................... 16
SPI 使用DMA 传输的时候,接收数据偏移一个byte ................. 16
开启WWDG 并执行Flash sector erase 操作会导致程序复位 ................ 16
SDIO 在发生RX over run 之后接收数据异常....................................... 17
ADC 规则组多信道连续转换模式下,切换注入组通道配置导致规则组转换错序 ...... 17
ADC 配置在混合的同步规则+交替触发模式,开启AUTO INJECT 功能时异常 ......... 17
USART 接收数据时,当两包数据的停止位与起始位部分重叠时,数据接收异常 ..... 17
USART 初始化完后,立即清TC flag,然后通过判断TC 发数据,程序会卡死 .......... 17
USART 的RDNE 标志清除异常 ........................................................................... 18
USART 同步模式,特殊配置条件下,时钟极性不能在串口IDLE 态正常发出 .......... 18
Standby 唤醒后RTC 中断未正常进入 .................................................................. 18
进入Standby mode 后,无法再次下载代码 ..........................................................18
使能IWDG 后立即进入Standby mode 会导致IWDG 复位 ........... 19
GPIO 在50MHz 配置下高频输出时存在过冲现象 ....................... 19
CAN 从睡眠切换到初始化模式时必须要清掉睡眠模式请求 ......... 19
Dual CAN 应用在过滤器组使用上的注意要点 ............................ 20
USART 智能卡模式下接收数据异常 .......................................... 20

网友A:
谢谢分享【从SXX32F103移植到AT32F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