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四个1024*1024的摄像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8-25):
具体点呢

楼主:
四个摄像头,1024*1024的,20f/s,传输速率96Mp/s。给点建议用DM3730行么,或者两片6713呢?

网友B:
接口?算法?给点可以评估的信息,6713想都不用想了,最高300M,没任何支持视频的外设,3730用的比较少,不推荐。

网友C:
使用FPGA吧

楼主:
主要是硬件的计算性能跟不跟得上。谢谢

网友D:
对,FPGA吧   速度实在跟不上就只能用这个了  呵呵

网友E:
这个一般用DSP的不就可以的了么

网友F:
看来还是跟硬件比较关系大的

楼主:
哎,好吧,多谢大家了

网友:
这么方,看你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