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红灯一会亮一会暗

楼主(2020-08-25):
在给便携式产品的电磁用CN3066充电芯片充电的时候,发现充电时我的红灯一会亮一会暗的,很是费解

网友A:
整常数类型应该是integer,其可正负。

网友B:
万用表测量充电芯片的输出电压呢

网友C:
当电池没有接到充电器时,CN3066/CN3066B很快将输出电容充电到恒压充电电压值,并进入充电结束状态

网友D:
这个问题好纠结

网友E:
充电时输出的电压不稳定呗。

网友F:
那就是充电的电流不稳定的...

网友G:
建议更换一个芯片的看看....

网友H:
应该是芯片问题,基准电压不稳造成的吧。

网友I:
看来充电芯片的除了啥问题的哈

网友J:
当电池连接端BAT管脚的外接电容为10uF时,脉
冲的频率大约为4Hz。

网友K:
感觉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L:
电压不稳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M:
这种问题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