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的容值怎么计算

楼主(2020-08-25):
大家谁知道滤波电容的容值怎么计算啊,一般来说都是凭经验来弄的,但我想知道这个怎么计算,请教大家

网友A:
就是 电容的 公式:C =  dI * dT / dU
   不考虑充放电曲线,简单化当成线性的处理, 找到或设定滤波最低频率相对应的周期为 dT,设定最大输出电流为dI,允许输出纹波dU,套公式计算,就可以估算出需要的 C,加点余量,凑到比较好买到的容值,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