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数据接收不正确

楼主(2020-08-25):
控制板是STM32开发的,产品使用STM8开发的,控制板和电脑485通信没问题,产品和电脑485通信也没问题,控制板和产品通信的时候,发送一串数据8个字节,然后最后一个字节的最高位如果是1就接受正确,如果是0就变成了1,接收不正确

网友A:
一般软件设置问题;
软件有没有加奇偶校验位啊;

网友B:
另外用示波器看下,发数据测试下,用示波器看下,估计数据不对吧;

网友C:
再接一路到PC上看总线上数据收发是否正常

网友D:
如果是硬件问题的话不排除芯片问题(有时芯片质量差就这样的),匹配电阻问题

网友E:
波特率是多少的?

网友F:
问题可能是波特率不准。控制板和产品都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没有奇偶校验,示波器数据是正确的,同时试了两块控制板,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G:
CAN_FilterId:是过滤的;
CAN_FilterMask:是屏蔽的;

网友H:
调试下,输出产品接收到的数据,看看到底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I:
我怀疑, 可能是波特率偏差引起的

网友J: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K:
再调整一下寄存器看看

网友D:
量单片机引脚部分;

网友L:
和电脑能通讯,程序肯定没问题;

网友M:
最快的办法 用示波器看

网友N:
有干扰信号吗

网友B:
是不是有校验位啥的啊

网友O:
接收和发送设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