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4152单片机BSL下载问题

楼主(2020-08-25):
下载时老提示同步错误

网友A:
波特率是不是设置的不对?

楼主:
端口设置是对的,我在怀疑是不是数据线太长了~~~

网友B:
:Q端口设置的对,波特率设置的对不对啊?

网友C:
别连接rst

网友D:
还是检查下你的数据线的吧,很大可能性就是数据线的连接问题的

网友E: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BSL下载软件,?以及BSL下载器是哪里买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TCK接错了,应该接MCU的TEST才对。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不管怎样,首先要保障硬件正常

网友G:
这个首先排除硬件上的影响的吧

网友H:
楼上说的是,,先检查下硬件上的问题的

网友I:
这个是什么错误?提示呢?

网友J:
看下板子有无虚焊 短接

网友F:
按照正常的设置方法?

网友K:
线连接不正确吧

网友L:
bsl和单片机怎么连接对应?

网友M:
下载器必须是BSL吗

网友N:
生成txt文件再烧进去

网友O:
芯片装反了?

网友P:
是否波特率有问题吗

网友H:
虚焊 短接的问题

网友Q:
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L:
查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连接。

网友M:
如果正确,就要检查线是否正确

网友R:
你的电力路连接是否正确呢?

网友S:
可以使用jtag试试

网友T:
有可能格式有问题呢。

网友U:
检查一下电路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I:
BSL的问题,看看电路对吗?

网友V(2021-03-3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TCK接错了,应该接MCU的TEST才对。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的BSL下载器硬件的自己D的吗,发份资料参考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