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IDE的问题

楼主(2020-08-25):
写完中断程序后编译时出现了如图的void的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xc.h指向的头文件中有一个头文件找不到

网友A:
void __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void)
MCC生成的ISR函数是酱紫的..

你的函数是自己写的?还是生成的?

网友B:
在你编译器的安装目录下找到 vector_index.html 这个文件,其中定义了各个资源的中断名称

网友C:
你自己写的编译器肯定不认识

网友D:
你这自己给中断函数起名是错误的想法。

网友E:
中断的名字都是在一个文件里定义好的,后面又对应入口,你这随便起名就想中断是错误的。

网友F:
中断函数不是那么写的,IDE都有自己的中断函数格式的

网友G:
期待楼主搞定,或者看看官方的例子,里面有类似参考。

网友H:
你之前的写法应该适用于很久之前的PICC编译器,现在的XC8改了

网友I:
你之前的写法应该适用于很久之前的PICC编译器版本,现在的XC8改了。

网友J:
这个是XC8演进到2.0之后的其中一个变化。
这些改变在之前两个帖子都有说明
//bbs.21ic.com/icview-2617212-1-1.html
//bbs.21ic.com/icview-2617218-1-1.html

网友K:
什么芯片啊? 有的芯片只有一个中断入口,楼主这么写也许可以. 新的芯片大部分外设都有自己的中断入口,这么写肯定不行了,因为各自的中断向量地址不一样.

网友L:
__interrupt(),interrupt前有两个下划线。如果是自己写代码,请看看XC8用户指南。

网友M:
这个确实让人纠结了很久  1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