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SMC的地址持续时间

楼主(2020-08-25):
我用F407ZET6的板子,频率是168M,现在要与FPGA传输数据,发现数据接收不到,想把FSMC地址持续的时间改长一点,查手册没发现哪里可以改,只能改数据持续的时间,想问一下是不是只能降低晶振的频率来提高地址线持续的时间

网友A:
手册上搜“ ADDSET ”  。

网友B:
地址持续时间是 ADDSET 和 DATSET 两个时间之和,

网友C:
你需要的应当是改变    ADDSET 。

网友D:
确定FPGA的代码正常吗?

网友E:
FPGA的引脚电平变化了吗?

网友F:
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F; //地址建立时间
FSMC_AddressHoldTime = 0; //地址保持时间
这2个时间改下;

网友G:
是不是你的片选时序不对呀

网友H:
估计是时序不对 不是延时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I:
看明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