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按键的参考程序

楼主(2020-08-25):
谁有状态机按键的参考程序

网友A:
这个很多吧

楼主:
以前按键都是用延时程序来判断的,这样CPU的效率不高。

网友B:
做TEC驱动电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
怎么回事

网友C:
我做的TEC驱动电路加上TEC后,12V供电芯片,立刻发烫,不知什么原因,不知道做TEC驱动电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D:
MA805-64看门狗WDTCR中的CLRW 不能修改原因是什么?

网友E:
没有延时程序判断的,可以参考这个:
https://github.com/constzpc/FML_KEY.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