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8F4051的ROM可以当作EEPROM来用吗?

楼主(2020-08-25):
SH88F4051的ROM可以当作EEPROM来用吗?

网友A:
自带的EEPROM有点小

网友B:
只是扇区有些大而已,1K

楼主:
你好,大神,能否提供一下DEMO呢?

网友C:
数据手册就有详细描述,照着写即可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可以吧 理论上

网友F:
肯定可以呀

网友G:
中颖的全系列的Flash单片机,只要规格书中有些SSP的就可以,和类EEPROM一样,使用之前先擦除(FLash都是整页擦除,通常中颖的单片机是512字节为一页),擦除之后可以写入新数据,读取的话可使用CBYTE[add]来读取,注意SSP操作时根据规格书需要关闭EA,操作完成后再开启;

值得注意的是,用ROM来存数据可能会在仿真调试下载时被意外删掉,注意做好保护!

网友H:
用ROM来操作不是个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