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设成数组的地址

楼主(2020-08-25):
ADC10SA的地址为什么要0x200,怎么把它设成数组的地址。

网友A:
数组的地址?

楼主:
如:uint16_t ADC_Result[32];
ADC10SA = (uint16_t)ADC_Result;
这样设为什么不行?

网友B:
uint16_t ADC_Result[32]@0x200;

楼主:
使用CCSV4.2.uint16_t ADC_Result[32]@0x200不能用

楼主:
解决了  ADC10SA = (uint16_t)ADC_Result;
一定要加上(uint16_t)

网友C:
菜鸟求教:IAR和CCS中好像都未定义uint16_t,另外p = (unsigned int*)0x200;把地址的值传给变量P为啥不行呢???

网友D:
应该是p = *(unsigned int*)0x200;

网友E:
楼主是要顺序转换吗

楼主:
不一定非要设置数组的地址的

网友F:
看来这个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G:
虽说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需求的,但是实现起来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菜鸟求教:IAR和CCS中好像都未定义uint16_t,另外p = (unsigned int*)0x200;把地址的值传给变量P为啥不行呢 ...

这个语法上讲应该就不对吧!(unsigned int*)是整型指针类型,也就是把后面的值转换为指定的指针类型,要赋值给一个指针类型的变量。数组名虽说是指针变量,但是它的初始值应该是在定义数组时分配的,而如果对这值赋值则会让它指向另一个地址。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你。

网友I:
0x200是首地址的哈,,先整个数组的,再赋值的

网友J:
这个应该没啥难度的哈

网友K:
这样写不对的吧

网友L:
这个楼上大部分说的都是,下去检验下效果的即可

网友M:
这个设计的不是复杂的

网友N:
这个设计的有那么复杂的么?

楼主:
嗯,晓得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