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单片机的ADC模块的数据快速采集

楼主(2020-08-25):
利用pic18F2550 usb单片机 实现了一个数据采集固件。
我希望用pic18F2550 单片机 实现一个采集速度比较高的数据采集固件。按手册设定了最快的数据采集状态,大约15us 可得到一个采集数据。
外部晶振 20MHz,寄存器按手册设定了最快的数据采集状态,但实际结果 要 0.5ms 才能得到一个采集数据。
想得到更快的速度,请教大侠,该如何修改代码

楼主:
char DataBuf[1024];
main()
    /*  首先是ADC 三个功能寄存器的设定。        */
        ADCON0 = Ob00000001;    // 选择AN0 通道,使能DAC模块
        ADCON1 = 0b00001101;    // 设定ADC 通道,只有 AN0,AN1 为模拟输入通道
        ADCON2 = 0b10100101;        // 对齐方式:右对齐, 采集时间:8个Tad,转换时钟:Fosc/16

        for(i=0;i<512;i++)
             {
                ADCON0bits.GO=1;                            //启动A/D转换
                while(ADCON0bits.GO == 1) //等待转换结束,GO为0则AD转换结束,查询GO/DONE 位是否被清零,
                {
                    ;
                }
                    DataBuf[2*i]  =ADRESH;
                DataBuf[2*i+1]=ADRESL;
        }
}

网友A:
采用汇编实现,精简代码

网友B:
ADCON2 = 0b10100101;        // 对齐方式:右对齐, 采集时间:8个Tad,转换时钟:Fosc/16
你可以尝试调整这个时钟及TAD的时间....

网友C:
我很想知道这两个时间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
采集时间,转换时间  两个时间 是 芯片手册 上给的。

网友D:
为什么要要用for循环?

网友E:
0.5 ms怎么测的? 还有没看到你把数据发出去啊?

网友F:
通常单通道采集转换时间大概20~30us

楼主:
用for 循环是为了 得到时间间隔最小的连续的 512个采集的数据,并赋值给数组

楼主:
有好友说:通常单通道采集转换时间大概20~30us。如果是这个时间也可接受啦,但目前是 500us

网友G:
差了10倍不止

楼主:
对啊,做了尝试,没有进展

网友D:
不可能,你选了INTOSC做SYSTEM CLOCK了吧

网友H:
对于你的需求,你选的单片机估计满足不了。你看一下你选的单片机AD的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这两个时间相加,就是最小时间和最高频率。

网友I:
再有,AD转化需要这样高的频率,MCU估计干不了别的了。

网友J:
不要在主循环轮训,用中断。

网友K:
目测楼主的20MHz没有振起来,然后回落到内部振荡器,默认1MHz。

网友L:
然后一个while应该差不多就500us了

网友J:
                DataBuf[2*i]  =ADRESH;
                DataBuf[2*i+1]=ADRESL;

这两个寻址操作在8位机上就是个不在乎时间的做法

楼主:
关于20MHz 晶振是否起作用的问题,本diy 是带 usb 数据传输的。晶振一定是起作用了。  不过,我可以将晶振拔了,试试。

楼主:
我这个diy就是专用这个mcu 进行数据采集,其他事情由usb连的host去做。故mcu的 负担不会太重的。

网友B:
这两行代码很费时,也许可修改试一下。

网友M:
看看这两行代码到底能耗多少时钟周期。

楼主:
我是初学者,如何用汇编指令得到的数据变为数组,还要学习。请老师们 赐教一些相关的代码?

网友N:
采样时间的作用是让放大器稳定,电容充电,还考虑到温度的影响。

网友O:
转化时间是指在输入稳定,电容充电完成后,开始转化到转化完成的时间。

网友P:
假设你的外部晶振20M,没有倍频,那么Fosc = 20M, TAD = 1/(20M/16) = 0.8us .
采样保持时间如你配置的 8TAD = 6.4us;
转换时间 最小是11TAD = 8.8us;
6.4us+8.8us = 15.2us.

网友Q:
不应该差那么多的,检查一下你的时钟。

网友R:
20Mhz, 0.5ms一个数据, 明显的是时钟不对嘛..
首先你检查系统时钟是多少, 其次, 看看ADC模块用了什么时钟,有无分频.

网友S:
你这个ADGO完全没必要再加进去了,不然每次循环都要执行一次AD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