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GP8101实际应用测评:PLC输出PWM转0-5V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20-08-26):
1、 采用西门子SMART 系列PLC Q0.0高速脉冲输出口,源极方式输出24伏PWM信号,控制客益电子的GP8101输出0-5V模拟电压,PCB局部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中U3为TLP-521-1光耦,U4为GP8101。当U3的4脚接+5V电压,一切正常。开始时直接接了+24V电压,结果把U4 GP8101烧毁,因此说明GP8101虽然供电电压可以达到+24V,但管脚3却不能承受超过5V电压。
2、 测试结果(因其他方面保密要求,故无实物硬件照片)
GP8101采用24V供电的方式,其输入PWM频率为1KHz。
PLC梯形图如下所示

最终测试结果如下图:

备注:
1. 电压测试仪表:VICTOR VC9808+
2. 电机空载测试
3. 客户结论:
(1)GP8101的管脚3电压不能超过5V,否则烧毁。
(2)GP8101的0-5V的模拟量输出控制直流电机调速器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A(2020-11-24):
有了这个,电机接口芯片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