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模拟SPI驱动AD7689

楼主(2020-08-26):
使用407模拟SPI,上电后AD7689要么采集的值是0x0000,要么采集的值就是0xFFFF,真实应该在1000左右,参考电压使用内部参考电压。使用STM32F103模拟SPI进行采集,相同的驱动程序,却可以正常进行采集。
基本的驱动程序如下:

配置程序
#define        AD7689_MISO  PAin(6)
#define        AD7689_SCK   PAout(5)
#define        AD7689_MOSI  PAout(7)
#define        AD7689_CNV   PAout(4)

#define AD7689_RB                  1
#define AD7689_SEQ                0
#define AD7689_REF                1
#define AD7689_BW                        0
#define AD7689_INCC                7

驱动程序
u16 SPI_AD7689_Read(u8 AD7689_CFG, u8 AD7689_INx)
{
        u16 AD7689_Config=0,AD7689_Data;
        u8 i;
        AD7689_Config = AD7689_CFG<<13|AD7689_INCC<<10|AD7689_INx<<7|AD7689_BW<<6|AD7689_REF<<3|AD7689_SEQ<<1|AD7689_RB;
        AD7689_Config <<=2;
        AD7689_CNV = 0;
        delay_us(1);
        for(i=0;i<16;i++)
        {
                if(AD7689_Config&0x8000)
                {
                        AD7689_MOSI = 1 ;
                }
                else
                {
                        AD7689_MOSI = 0;
                }
                AD7689_SCK = 0;
                AD7689_Config <<= 1;
                AD7689_SCK = 1;
                AD7689_Data <<=1;
                if(AD7689_MISO)
                {
                        AD7689_Data |=1;
                }
        }
        delay_us(1);
        AD7689_SCK = 0;
        delay_us(1);
        AD7689_CNV = 1;
        return AD7689_Data;
}
采集部分
SPI_AD7689_Read(1, 0);

网友A:
注意下速率差异 导致的时序问题

网友B:
IO模拟是入门技能,必须学学

网友C: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E(2021-10-06):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速率差异 导致的时序问题

是设置哪里 啊

网友F(2023-03-02):
大佬能不能分享一下F407的代码

网友G(2024-03-04):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H: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I: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J: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K: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L: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M: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N: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O: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