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VCT6+DP83848 因大量网络广播数据包导致网络部分挂了?

楼主(2020-08-26):
各路大神,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控制板带网络控制的,网络部分用的是STM32F107VCT6+DP83848,用了TCP和UDP通讯,已经在很多地方用过是不会死机没有问题的。最近用在一个比较大的内网网络中,部分控制板容易出现网络不通(Ping不通,不能通讯)的情况,重启又好了。此内网中有很多网络设备,包括网络安防监控摄像头,很多网络门禁,很多电脑等等各种设备。

比如:有10个控制板可能通电几个小时后,就有6个控制板会网络不通,有4个还是通的。有时开一天都正常。
现在怀疑是因网络环境复杂之后,有时有大量的广播数据包导致单片机网络部分死掉了?

各路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先确定死在哪里了再说

网友B:
先检查硬件有无异常,比如电源,ping网络时检查PHY芯片的中断引脚是否正常,若硬件无问题,那多半就是软件原因了,好好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