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电压失调

楼主(2020-08-26):
测量LDO纹波的时候发现,VIN和VOUT电压一样,但贴上一颗Cout后,Vout电压正常,纹波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按芯片规格书要求的去做,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B:
35% 以上的可能,是之前 LDO 的地虚焊了。  焊电容的同时,解决了虚焊问题,就好了

网友C:
输出电容都没有 让它怎么工作呢?所以 输入就等于输出了

网友D:
再把COUT电容去掉,看看故障是否复现

网友E:
LDO的工作原理不同于7805之类的线性稳压器,必须要有输出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