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区别

楼主(2020-08-26):
一般来说,无源晶振指所有谐振器系列,成本低,内部没有独立的起振电路,需要外部电路配合,并精准匹配外部电容才能输出电信号。有源晶振指所有振荡器系列,成本较高,但输出信号质量好,稳定度高,不受外部电路影响,内部有独立的起振芯片。
选购参考:
1. 预算高选择有源晶振/振荡器,预算低选择无源晶振/谐振器;
2. 应用性能要求:如果是应用产品需要高精度,高端产品,选有源晶振/振荡器; 如果应用对频率稳定率要求不高,如玩具等一般消费类电子,更合适选择性价比高的无源晶振/谐振器。
3. 有源晶振/振荡器又可细为时钟振荡器,TCXO温补晶振,VCXO压控振荡器,OCXO恒温晶振,可以实现更宽的温度范围和更高的稳定度。
如何区分:
无源晶振(谐振器)不需要直接连接供电电源,可以适应多种电压,所以一般只有输入端,输出端
有源晶振(振荡器)需要额定的供电电源,通常是四个引脚,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无需外部连接匹配电容即可工作。

网友A:
谢谢分享【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