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自举电路

楼主(2020-08-26):
这里说的加了自举后,开环增益增加的5倍是怎样得来的?

ic1 小了,Vo 大(接近 Vcc)了。

网友A:
没有电容时,估算放大倍数=1.197/99.191*1000=12.07;有电容时=1.806/99.399*1000=18.17 增加了6倍

网友B:
没有自举时, r5 负反馈, 增益由r3,r4 控制,  (r3+r4)/r3 = 10左右, 增益就是10
有自举时设输入是 v, q1的c就是-10V, r1,r2之间是-5V, 这里接自举, 用跨导可以直接加 -10V + -5V 也就是15倍, 所以说增加了5倍
增加的大小依赖r1, r2, 两个相同就是增加50%, 楼上仿真也是

网友C:
这里提开环增益其实是很容易迷惑人的,射极自举线路增益为0,其实际意义该级进行了电平、电流流向处理和前级负载电压动态反馈。
实际上线路的物理意义是通过一个增益为1的射极线路自举到负载电阻上端,你可以发现,VBE恒定--Vc2恒定=VR4恒定,则固定的静态电流加上恒定的电压,R4等效的变成了一个恒流源,当一个恒流源用来做共射放大器负载电阻时候,则其开环增益必定是大大提高的,这里所谓5倍的说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其提高的倍数,和R4的动态电阻值直接相关。肯定不是简单的5倍。

相当于一个有源恒流负载,这一级开路增益不知提高多少倍了。原来是(10+10)//RBE,自举时,只有RBE了,确实5倍不是很精确跟输出级的RBE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分别计算有丶无自举的增益。请@ 叶春勇,帮你列公式。

没什么复杂的公式,这里就是射极管子的放大倍数和其实际负载的乘积组成的负载,在自举状态下才是实际动态负载电阻,而R4则只是一个直流通道,其阻抗趋向于很大,可以直接忽略了。假定这里管子放大倍数为100,而其负载大概为1K,则该路负载等效阻值为100K,开环增益和10K时候比大概是10倍,和20K时候比,大概是5倍。
由于,集电极负载电阻决定了静态工作点,则我们认为其原来的负载电阻应该是现在10K+10K=20K。所以,算开环增益以20K时候对比为合适。
很明显,这里开环增益的提高倍数和射极跟随器管子本身的放大倍数直接正比,而不是书中所谓的5倍,这是有误导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有盲点。他是指Q1集极(圈4)的负载变量(约5倍),換算到Q1本身的输出侧的开环增益变量(同样约5倍),不是 ...

k5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容时,估算放大倍数=1.197/99.191*1000=12.07;有电容时=1.806/99.399*1000=18.17 增加了6倍[em:qb01 ...

楼主的问题清晰没有歧义。
仿真有三点值得商榷
1.电路元件标号应与主题图一致,以免交流麻烦。
2.题中“负反馈”应是Q1基极4k7电路,仿真应切除其交流通路。
3.你的仿真结果数值称为“放大倍数增大了50%”,不是5倍。

网友F:
小信号分析,未自举

网友F:
小信号,自举后

整理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分别计算有丶无自举的增益。请@ 叶春勇,帮你列公式。

我的小信号画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F:
三极管π模型:

rbe->rπ

ro

VT

摘自格雷《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 P24 P27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Q1基极到地线的Rbe_Q1,应改成更明确戓叧外声明,是(β+1)*re1或(β+1)/gm1,re=26m/Ic1,Ic1是Q ...

这种分立元器件的放大器,近似计算应该够了。分析起来贼复杂。我目前的应用,运放为主,这种双管放大器,实用性不大,学习优先级不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现在分立件大都只运用在逻辑  ,以及为了省电的弛张振荡,以及扩流丶扩压,以及高频振荡。
在较高 ...

高频应用目前我学的较少,交流激励的传感器电路,包括电流型运放,的确是盲区。
但是目前,我的分立元器件也就学到这个程度了。主要还是加强运放电路设计能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从工作変成娛乐,网上看到别人做什么丶玩什么,就跟着去学。十几年前看到別人讨论开关电源,先前仅 ...

㧮索?这是啥?怎么打出的这个字???

网友H(2021-02-08):
这图,粗黑线是 地,橘色线是 管子的 静态工作点 Ibq ,
绿色波是 讯号,也代表讯号源的 合理负荷,
双色波是 ib ,讯号搭载到 Ibq 上的结果即为 ib ,没啥悬念,
关键就是那道 橘色虚线,待机时,Rb 与发射结的电流,都是 Ibq ,
Ibq 是管子自身的 交流基线,讯号源活动时,Rb 成了讯号源的直流负载,
讯号把 Rb 的电流挤走,就改变了管子自身的交流基线,红色波形就是讯号源的实际负荷(ib 加上橘色虚线)。

网友H:
实际上,Rb  直流负载效应 非唯 射随(共集)所独专,
你以一节 镍氢电池(那就是  1.2V) 给普通的共射电路当 Vcc  看看,直流负载效应就会显露!

网友I(2022-01-04):
Q2 的驱动,如果讯号直接从 ⑨ 馈入,把基极电位上拉至 Vcc  所需的讯号幅度应为多少,大家不妨从这点入手反推。

网友I(2022-08-27):
增益提高,是表现,Q1 规格的改变,是实质,
Q1 的输出,相当于 电流源, C2 的介入,令 Ib.Q
不被 Q1 输出挤走, 反过来还把 R4(点 ④和⑨) 的电位挤高。

网友I:
把电路极度简化,只剩下 R5, 6 和 C2 ,
你在 ⑤,⑦或⑧ 处施力,就可把 C2 高举,令 ⑨与④ 跟着走,
不过,若把 Q1 换成稳压管,④ 就举不了;讯号源如果是 电讯号 而且是恒压源,则 自举 提高的只是 电流增益 (因讯号源负荷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