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专区] ISP烧写工具软件

楼主(2020-08-26):
http://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最新版本连接下载工具

可以到沁恒官网:http://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下载最新的ISP烧录工具

网友A:
这个和官网的一模一样。不如去官网下载。

网友B:
可以到沁恒官网:http://www.wch.cn/downloads/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下载最新的ISP烧录工具

网友C:
为什么不去官网下载最新的呢?

网友D(2020-10-17):
单片机烧录软件 WCH ISP Tool V2.8 现在还不支持 CH32V103 ,以后是否会支持。

网友D:
WCH-LINK 能否同时支持 SWD 仿真和 串口调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烧录软件 WCH ISP Tool V2.8 现在还不支持 CH32V103 ,以后是否会支持。

目前已经支持烧录CH32V103,近期会在外网更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CH-LINK 能否同时支持 SWD 仿真和 串口调试。

可以同时支持

网友D:
期待贵公司的 CH32V103 系列化,例如增加 CAN 等更高等的接口走高端、采用与 CORTEX-M0 类似的小封装(8PIN, 16PIN, 20PIN, 24PIN)等走低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期待贵公司的 CH32V103 系列化,例如增加 CAN 等更高等的接口走高端、采用与 CORTEX-M0 类似的小封装(8PIN, ...

感谢,随后就有大容量版本的CH32V103、CH32V105等系列发布

网友F:
有能兼容STM32F103RC的吗? 最近ST的涨得太厉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能兼容STM32F103RC的吗? 最近ST的涨得太厉害了。

可以看下CH32F103:http://www.wch.cn/products/CH32F103.html

网友G:
官网有最新的可以下载,他不香吗?

网友G:
http://www.wch.cn/products/CH32F103.html

网友H:
上官网随时关注更新状态。

网友I(2022-03-29):
这个工具非常难用,如果有连接不成功,无法再次连接,只有重启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工具非常难用,如果有连接不成功,无法再次连接,只有重启工具

之前的版本好像V2.9之前有这个问题,后来版本应该是修复了。

网友J(2023-03-01):
官网的一样吗,官网是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