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如何改善波形的上升时间?

楼主(2020-08-26):
如下图所示,下图中的阶跃信号源,其输出阻抗R1和C1,大小是一定的,元件值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发现阶跃响应的上升时间,太墨迹了,不可接受,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请结合所学的电路原理,给出至少2种解决方案。

楼主:
解决方法示例:

如下图所示,电路中R1等于R3,C1=C2,假设放大器是理想的,那么下图中这个系统的带宽是无穷大!why??

网友A:
如果允许加运放,附件是否可以?

传递函数不一样。

网友A:
如果能够接近题意,再贴出非理想运放电路。不靠谱就不浪费时间。

楼主:
方法与思路:

第一种方法:既然电容C1的存在,是问题的根源,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容易想到干掉电容C1.
怎么干掉??如果有个同样大小的负电容C1与其并联,不就杀人于无形了??

负电容如何实现?根据米勒定理,如下图所示:

可见,当K>1,电容就是负的,既然是负的,就可以部分甚至完全抵消掉C1的影响。

网友A:
X大果然是干掉电容的思路,看来我的思路是对的。板凳电路的运放-端虚地,那么电容就是多余的。电路由电阻决定,上升沿就与输入信号一样。先用老土的讲法,可能大家觉得太低端。

楼主:
方法二:

既然想让上升时间尽可能的短,那么意味着要把极点拼命往左移,理论上移动到负的无穷远。

要想移动极点,要么改变电阻,要么改变电容,其中改变电阻是容易的:

如上图所示,加个负载电阻R1/n,n>1,那么等效RC乘积近似小了n+1倍。

降低负载电阻,意味着输出电压幅度也严重降低,所以降低了多少,再用放大器放大还原即可。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极点变大了约为n+1倍,上升时间也提升了n+1倍。

网友A:
  板凳电路是跨阻电路结构,R相当于电流源内阻,C相当于输入端对地电容,与Rf产生0点频率,导致自激振荡,如果在Rf并联合适电容Cf,产生极点频率可以消除振荡,这样,电容就被干掉。Cf可以按照跨阻电路3个公式计算。

前后级信号连没有解耦,中间加一级BUF就不用加CF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板凳电路是跨阻电路结构,R相当于电流源内阻,C相当于输入端对地电容,与Rf产生0点频率,导致自激振荡, ...

如果没有Cf,电路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