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USB接口过流保护芯片求推荐

楼主(2020-08-26):
有没有多路USB过流保护芯片推荐,板子上USB口比较多,用单个的数量太多。四路USB2.0,双路USB3.0的最好。

网友A:
单颗限流芯片咯SOT23-5 型号MT9700

网友B:
在usb接口的芯片中,主要是接口保护芯片较多,过流的不多见,一般可以采用317限流一下

网友C:
我们是上海维安电子代理,主要做中低高压MOS管、静电防护器件,USB TYPE-C接口防护器件也有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