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AXD中文目录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8-09-06):
况一:刚学习使用ADS软件,在CODE WARRIOR FOR ARM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有些*.MCP文件无法通过双击打开。原来是该软件对中文路径不太支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拖拽,和通过CODE WARRIOR FOR ARM的菜单 FILE--OPEN--这两种方式打开。

状况二:另一个问题就是在CODE WARRIOR FOR ARM中编译通过后,我们点击工具栏上的调试按钮,虽然可以运行AXD调试软件,但是经常会提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1-2-0-0.ses' could not be loaded

必须从新配置AXD调试软件,在option--configure target中选择ADP(硬件调试)或ARMUL(软件仿真),然后关闭AXD软件,再点击CODE WARRIOR FOR ARM工具栏上的调试按钮,才可以正常启动AXD并调试刚才编译的项目。比较麻烦。通过比较c:\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1-2-0-0.ses调试前后的变化,发现问题就出在这里,该文件是一个初始配置文件,调试目标文件之后,该文件就带上了调试目标文件的路径等多余信息,所以,AXD无法识别,自然就出现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default-1-2-0-0.ses' could not be loaded的提示。我们只要在配置完成之后,把该文件的属性该为 只读,那么就不会在调试的过程中被修改了,以后也就不会出错了。

调试程序是出现“default-1-2-0-0.ses”文件无法加载的问题。解决方法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打开AXD->options->configure target->H-JTAG.DLL(这个是JTAG的文件) ,再点击一下右边的configure,点击OK->OK。关闭AXD。重新在ADS1.2按debug就可以了。这种方法有个毛病:每次调试都要重复设置一次。

第二种,要根治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出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因为我在调试S3C2410时是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为何?原来我的工作目录使用了中文目录。由于ADS对中文的支持不是很完善,所以不要把你的工程放在中文目录下(路径中不能有中文)。如果有中文的话,在你运行AXD进行调试的时候会提供.SES文件找不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请设置Options->Configure Target...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你的调试目录(一般选Armulate或者MultiICE)。然后关掉AXD再来一遍。

如果你不想每次打开AXD都要这么麻烦的话,那就把你的工程放在纯英文的目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