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F413中断重入错误【已解决】

楼主(2020-08-26):
调试F413定时器遇到问题,程序只开了溢出中断,最开始每次溢出产生两次中断。

后来在中断函数退出前加 __DSB()指令可以恢复正常,或者在清中断标志后插入10条NOP指令也可以。

错误现象虽然消失,但问题的根源不清楚。 是CPU有BUG还是原本就是这样,这个解决办法是否可靠。

代码:
#define APP_TIM        TMR4
#define app_timer_isr  TMR4_GLOBAL_IRQHandler
#define APP_TIM_IRQn   TMR4_GLOBAL_IRQ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app timer ini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pp_timer_init(char pos)
{
    RCC_ClockType RCC_Clocks;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MR4, ENABL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TMR4, ENABL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TMR4, DISABLE);

    APP_TIM->CTRL1 = TMR_CTRL1_UVERS;
    APP_TIM->CTRL2 = 0;
    APP_TIM->DIE = TMR_DIE_UEVIE;
    APP_TIM->STS = 0;

    /*1ms 中断*/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APP_TIM->DIV = RCC_Clocks.APB1CLK_Freq / 1000000-1;
    APP_TIM->AR = 2000-1;

    NVIC_SetPriority(APP_TIM_IRQn, 0x01);
    NVIC_ClearPendingIRQ(APP_TIM_IRQn);
    NVIC_EnableIRQ(APP_TIM_IRQn);

    APP_TIM->CTRL1 |= TMR_CTRL1_CNTEN;
}

OBJ_INIT_APP_EXPORT(app_timer_ini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app timer is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app_timer_isr(void)
{
    if(APP_TIM->STS & TMR_STS_UEVIF)
    {
        sys_st.u_tick++;
    }
    else
    {
        sys_st.app_timer_err++;
    }

    APP_TIM->STS = 0;

    __DSB();
}

网友A: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请再检查一下代码;或者可以用 BSP 所提供的库函数来操作,先单独验证一下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请再检查一下代码;或者可以用 BSP 所提供的库函数来操作,先单独验证一下你说的这个问 ...

上面贴的代码是完整的,这个问题已经反复验证了,不是偶尔出现,是必然出现。去掉_DSB,可以看到中断里面的两个计数值是相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贴的代码是完整的,这个问题已经反复验证了,不是偶尔出现,是必然出现。去掉_DSB,可以看到中断里面 ...

我试了下你的代码,你是不是把TMR的时钟搞错了?TMR的时钟是挂在APB1上面,但是如果APB1有分频的话,那么 TMR_CLK = APB1_CLK * 2
RCC章节时钟树框图有具体描述:

所以,修改下面的代码:
  1. APP_TIM->DIV = RCC_Clocks.APB1CLK_Freq / 1000000-1;

  1. APP_TIM->DIV = (RCC_Clocks.APB1CLK_Freq*2) / 1000000-1;
即可。

网友B:
感谢aple0807的反馈,目前我们已经复现了该问题,不过STM32F103也有该现象。
Anyway,等我们研发彻底理清后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你的代码,你是不是把TMR的时钟搞错了?TMR的时钟是挂在APB1上面,但是如果APB1有分频的话,那么 ...

我的重载值是2000, 上面就不需要乘2了

网友C:
我可能知道答案。应该就是芯片BUG。
产生原因也清楚,也有解决方案,

网友C:
AT32没玩过。
APP_TIM->STS = 0;
这句是清除中断标志吧。
这句话并不能保证中断真正清除了,内核速度高于外设,不稍微延时一下,外设可能没反应过来,内核又检测到中断了。就出现了重复中断的现象
进入中断就立刻清标志位可以缓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aple0807的反馈,目前我们已经复现了该问题,不过STM32F103也有该现象。
Anyway,等我们研发彻底理清后 ...

不用等了,我猜对了记得发红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等了,我猜对了记得发红包

厉害,请问您是在什么芯片上发现的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32没玩过。
APP_TIM->STS = 0;
这句是清除中断标志吧。

我这个中断里原本只有两行,就是TST=0;u_ticks++;是先清的的中断,因为出了问题才加了这么多程序来判定问题的。不过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怀疑是流水线的问题,才试了试_DS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请问您是在什么芯片上发现的该问题?

STM32咯,

网友A: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外设与内核之间指令传递和执行所导致的,具体的原因可以参考下面keil所提供的资料,以及提供的三种解决方法:
https://www.keil.com/support/docs/3928.htm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讲,ARM Keil也是确认到M3、 M4内核有该问题(如下图)。我们也实测了STM32F1xx,STM32F4xx的确存在该问题,看来的确是ARM内核的问题,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再次感谢aple0807提出该问题,以及七颗咖啡豆的精彩回答。

楼主:
多谢各位答疑解惑,找到原因就放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外设与内核之间指令传递和执行所导致的,具体的原因可以参考下面keil所提供的资料,以 ...

确实这样

网友E:
这篇**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谢谢楼主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