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操作流量计是个技术活,所以需要知道使用时候的注意点

楼主(2020-08-26):
  流量计特点:

  1、在流量计算机或控制系统中,温度和体积流量输出作为独立的补偿变量。

  2、体积流量作为主要输出,温度输出用于监控应用,特别是当安装分离的温度传感器和变送器在成本上不可行时,涡街技术可改进饱和蒸汽的储存交接,从而缩减成本,提高性能和可靠性,所以流量计特别受欢迎!

  3、流量计能够提供饱和蒸汽的温度补偿,质量流量输出以及多重独立输出。

  流量计六大操作要点:

  1、流量计要定期及时清洁干净,如果被测的介质比较脏的话,要马上清洗管子,这样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还有延长使用寿命

  2、在流量计上游安装阀门,在下游安装一个调节的阀门。小口径流量计在上游安装过滤器,如果是测有磁性的物质,在流量计的前面安装磁过滤器。

  3、流量计如果进出口不是直线的话,在测液体的时候应该看看管内有没有残留的空气,是排除完。如果液体在罐子里有起泡就要注意排出空气。如果是小口径的流量计排空空气是很重要的,会影响测试的结果。

  4、为便于检修和更换流量计,在流量计安装时需接旁道管路。

  5、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而且流体是从下往上的方向,进出口保证有5倍仪表口径的直管段,如果是新安装的管路,流量计安装前应将管道冲洗干净。

  6、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一般达到2.5级。

  流量计使用时需要注意:

  1.设计时要针对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流量计,特别要对流体性质了解清楚,如流量、温度、压力、密度、黏度等,根据这些情况选用合适仪表。另外要使用质量信誉较好公司的产品,确保应用良好。必须熟悉设计标准;刚开始我们由于不熟悉设计标准,在设计过程中把艾默生流量计(测量介质液化气的)设计在调节阀后,造成了在低流量情况下调节阀基本全关,使艾默生流量计前后压差过小,流过流量计的介质过少或中断,从而使流量计不能正常计量,造成计量误差;后的解决办法是:在预先知道装置压降到一定程度下,适当调整流量计下游阀门开度,确保流量计两端有一个足够计量的压差,保证质量流量计连续计量,以避免计量误差。

  2.流量计应用的成功与否,与安装有直接关系。除正常安装要求外,要特别注意减少振动影响,因为流量计是基于振动原理工作的,外加振动会引入干扰。虽然仪表在设计时已尽量采用一体化结构来减少振动干扰的影响,但尽可能小的外界干扰对测量无疑是有益的,所以对来自管线及现场环境的振动要尽量设法避免,可以采取如加固定墩等办法来克服振动干扰。

  3.仪表投用时要严格按照出厂校验单的数据对仪表进行初始化,这也是保证测量准确的前提。

  4.仪表使用过程中在使用条件下有必要进行准确的零点标定。维修流量计属于在线使用的高度测量仪表,零点的漂移对测量结果有影响,长期使用时一定要定期进行标定。重点是对零点进行在线标定,仪表投运后进行了两次标定,从结果上看都存在零点漂移问题,其漂移量虽然不影响其实际度,但也造成了一定计量误差。对此定期在线标定零点应纳入流量计的管理范围,也应引起各使用单位的重视。不同产品零点稳定度如表1所示。

  以上便是今天关于操作流量计是个技术活,所以需要知道使用时候的注意点的全部分享了,希望对大家今后使用本设备能有帮助。

网友A:
谢谢分享【操作流量计是个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