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Hz的2.5V信号,降低到1V,用Π型衰减,可以吗?

楼主(2020-08-26):
200MHz的0~2.5V信号,输出阻抗50Ω,现在要降低到0~1V,通过同轴电缆送到PCB板上,用三个贴片电阻搭建一个Π型衰减,同时保证阻抗匹配,可以吗?是不是通用方案?

网友A:
先端接电阻再分压信号。

网友A:
分压电阻远大于端接电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端接电阻再分压信号。

这是常用的高频衰减方法吗?或者说这是成熟方案吗?

网友B:
正弦信号可以试试,方波信号就只能电阻分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