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LM358仿真结果与实际结果不符,请大神指点,拜谢!

楼主(2020-08-26):
(图片)

网友A:
楼主仿真有问题。下面仿真与实际相同(类似)。LM358用双电源供输出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仿真有问题。下面仿真与实际相同(类似)。LM358用双电源供输出就正常了。

哥,你用哪个仿真软件?我用的是ISIS Professional。另外,为什么单电源供电跟双电源供电输出不一样?谢谢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实测为准。LM358的仿真模型很多,但是基本上都与实体不符合,因为它建模大多数只针对双电源,以及有负反 ...

谢谢回答。请教下:是不是运放输入、输出信号不能超过电源范围?是因为我用单电源、Vee=0、输入正弦信号的负半周超过电源范围,导致仿真不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实际和仿真均应如此。
再不行,是模型不良。各制造商都有各自的此颗模型,却各有不同。基本上徳州TI ...

谢谢解答指导

网友C:
专业大佬解答模电小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你用哪个仿真软件?我用的是ISIS Professional。另外,为什么单电源供电跟双电源供电输出不一样?谢 ...

他用的是NI 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大佬解答模电小白

各位大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用的是NI Multisi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