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STC如何输出2.0V的电平

楼主(2020-08-26):
最近公司拿来一个样品,用的STC15W101的单片机,5V的。
P3.5引脚输出的PWM,可以通过按键调节频率。
测量P3.5的引脚输出,很奇怪的是PWM的Vmax居然是2.4V,也可以是2.0V。
这就很奇怪了,PWM除了调节频率和占空比,还能调节最高值?
这也行??以往只知道通过PWM占空比来调节电压,那也是滤波后的,哪有直接PWM的峰值直接变化的。

要是有DAC,我还觉得可能是DAC调节的。但是这个芯片没有DAC。何况是PWM模式。

有大佬知道怎么实现的么。@dirtwillfly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网友A:
调节pwm的占空比,,,可以实现输出任何波形、任何幅值(0-5V),,,,,根据伏秒等效原理

网友B:
你那个最高值是如何测的呢?

网友C:
引脚高电平有可能是通过上拉电阻输出,输出高电平外部有下拉的话电压是可以到2V的,
就算IO设置为推挽模式,也是有几十欧内阻的,只要外面的下拉合适,电压也是可以到2V的。对了,楼主是不是用示波器的51欧输入阻抗测的?那就很正常了。

网友B:
我看STC15W101的数据手册,是没PWM的呀?他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D:
奇葩单片机,有可能正像4楼说的
还是用正常的单片机来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脚高电平有可能是通过上拉电阻输出,输出高电平外部有下拉的话电压是可以到2V的,
就算IO设置为推挽模式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STC15W101的数据手册,是没PWM的呀?他是如何实现的。

用的示波器的最大值。有pwm的,昨天刚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奇葩单片机,有可能正像4楼说的
还是用正常的单片机来做吧

嗯,好的呢。

网友E:
把你测试的波形发出来看看,让俺长点见识.好以后少踩坑.

网友F:
可能是IO口设置为开漏输出。上拉电阻接2V电源,输出最高就为2V,即使主芯片用5V电源。对于开漏输出,输出最大幅度以外接电源为准。

网友G(2020-10-10):
5v电压供电,推挽输出40%占空比的PWM,再用RC积分

网友H:
没电路,不好推测实现方式。

网友I:
是不是IO口外面带了负载,负载将IO口电压拉低了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