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03系列的adc外接电阻有限制吗?

楼主(2020-08-26):
打算用f103系列的adc的IO口读取温度信息,外接电阻600~300k欧姆变化,谁知道这个芯片能支持吗?上拉电压最低接多少合适?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传感器啊,测量原理是什么,用ADC测量可变阻值上的分压?

网友B:
看下数据手册,楼主。

网友C:
手册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传感器啊,测量原理是什么,用ADC测量可变阻值上的分压?

是的

网友D:
E103对输入电阻有这块的描述,F103没看到,你可以自己找找资料。

如果到百k级别,估计你的AD  cycle要选239,5比较合适

楼主:
我先这样串联分压设计,到时候调试再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