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如何走线?

楼主(2020-08-26):
如图所示,五个芯片共用一个有源晶振,左右最长7cm,空间紧凑不好采用星形连接。这样走线又怕辐射超标。如之奈何?

网友A:
晶振出来一个33R 然后每颗芯片引脚再一颗33R
33R 处过孔 GND层一条线连接每颗33R 过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出来一个33R 然后每颗芯片引脚再一颗33R
33R 处过孔 GND层一条线连接每颗33R 过孔 ...

"GND层一条线连接每颗33R 过孔"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A:
每个引脚串个33R电阻,然后打孔 在GND层每个过孔连起来,走一条线,不要T型 Y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各终端接电阻能小就小,引线铺地、包地。试了再说。

我现在都没有用终端电阻,直接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引脚串个33R电阻,然后打孔 在GND层每个过孔连起来,走一条线,不要T型 Y型 ...

是这样吗?

网友A:
如果你晶振位置不好移动
那就这样

网友A:
如果晶振可以移到一条线上 那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晶振可以移到一条线上 那最好

多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上预留,是并联到地线的电阻。

不太理解,这个什么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