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2020-08-26):
请问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
谢谢!

不良电路,输入级易被击空穿。

网友A:
如果电容可以视为开路的话,是精密半波整流/检波。

楼主:
确实抄错了,输出这里是连着的

网友B:
半波精密整流

楼主:
再问一下 半波精密整流是给啥地方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 半波精密整流是给啥地方用的?

不是应该我们来问你这个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我们来问你这个问题么?

我是从网上看到的电路,没有拿到完整原理图,所以不知道是干啥的。

我是想做一个脉冲检测的功能,脉冲非常弱,也就10mv。一通乱搜看到这个图了。

先放大,再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