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控制四相六线步进电机

楼主(2020-08-26):
控制四相六线步进电机,求一个汇编语言控制程序
步进电机采用四相六线,步距角1.8度,半步工作0.9度八拍运行。
接口如下:
P15---启动信号输入
P14---停止信号输入
P13---接光电传感器
P22---输出控制步进电机的A相
P23---输出控制步进电机的B相
P24---输出控制步进电机的C相
P25---输出控制步进电机的D相

如下是我给步进电机八拍运行正向通电顺序:

      P25(D相)、P24(C相)、P23(B相)、P22(A相)
第一步: 0          0           0         1
第二步: 0          0           1         1
第三步: 0          0           1         0
第四步: 0          1           1         0
第五步: 0          1           0         0
第六步: 1          1           0         0
第七步: 1          0           0         0
第八步: 1          0           0         1

使用光电传感器的输出作为脉冲信号,光电接收管的后面加一个三极管做信号放大。光电传感器前有个齿盘,齿空的间隔距离是相等的,要求齿盘每移动一格,光电传感器输出一个脉冲,步进电机移动一个角度0.9度。齿盘转动的速度不固定,可能快也可能慢。步进电机没有转动之前,齿盘一直是转动的,只有按下启动按钮步进电机才开始转动。

我是这样想的:齿盘转动光电传感器产生的脉冲,一直是在高电平与低电平之间循环的,循环的速度跟齿盘转动的速度成正比,这样脉冲的周期也是由齿盘控制的,这样步进电机转动就受控于齿盘。我把光电传感器接到P13口对不对?
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

网友A:
应该是对的,我只用过2相四线制的。

网友B:
齿盘转动的速度不固定会不会使结果不正确呢

网友C:
应该可以,就怕光耦有干扰

网友A:
没用过这种,网上也没查到资料。

网友A:
这种步进电机的手册上应该有控制时序吧

网友D:
把光电传感器接到P13口感觉可行

网友E:
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比较低,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
光耦输入最好用外部中断,加软硬件去干扰,另外齿盘的转速不能超过步进电机的起点速度。

网友F:
转速大小是根据脉冲来调节的。

网友G:
这个主要取决于控制输出的脉冲宽度的。

网友H:
光耦输入最好用外部中断

网友I:
步进电机的控制还是有学问题的

网友J:
这个步距角的参数比较重要的

网友K:
步进电机的控制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L:
4相6线的步进电机的怎么说?

网友M:
光电传感器前有个齿盘,齿空的间隔距离是相等的,要求齿盘每移动一格,光电传感器输出一个脉冲,步进电机移动一个角度0.9度。

网友N:
这个介绍的比较详细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