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没找到与外设如Timer 相对应的寄存器地址相关宏定义

楼主(2020-08-26):
调用CSL时,CSL的*.h文件中有许多宏定义,但是没找到与外设如Timer 相对应的寄存器地址相关宏定义

网友A:
你要做什么操作

楼主:
CSL的函数如何实现对Timer相应寄存器的操作,

网友B:
顶一个   不是很了解   看看技术手册吧

网友C:
在DSP中没有留意过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是涉及到底层驱动的开发的,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E:
这个不行的话就自己定义一个的吧

网友F:
定时器的设计还是蛮简单的呢

网友G:
如楼上所说的,我们可以自己定义一个的哈

网友H:
这个问题不大的哈,主要看看怎去定义的

网友I:
这个自己进行定义的就可以的呀

网友J:
这个缺陷的开发者自己都可以解决的哈

网友K:
是不是得需要自己定义

楼主:
好吧,结贴了,多谢大家啊